电路图求解!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1-05-29):
最近看到一个电路图,有点地方看不懂,特截图请大家讨论,里面红圈的芯片功能是把正电压转换成相应的负电压,如吧 +5v 转为 -5v ,但是这里为什么用四块ICL7660呢,如果把 +8V 转为 -8V只需要一片即可,这样有什么好处,求解!
图在附件中!

网友A:
看电路规格咯.是否是说要求的电流比较大.单颗IC工作电流不够.

楼主:
可能是的,再等等吧

网友B:
图的主人,需要-5V电流较大,所以用4个先转换得到-8V,在LDO -5V

网友C:
ICL7660是电荷泵芯片,输出能力很有限。设计者使用四片并联,是因为需要较大的电流供负载。
不过,这不是良好的设计,太浪费电路板面积,成本也高。现在反转输出的芯片型号太多了,输出能力上安培的都有。

网友D:
提示:内阻、带载能力

网友E:
电容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C:
8楼:
电容C19C24明显是画反了。

楼主:
受益匪浅,多谢各位!

网友F:
感觉像个逆变电路 把直流变换成交流 但是电路图只是部分 所以不敢确定

网友G:
没见过这芯片,到网上搜了下,不知道可以一起看看~

网友H:
最后一个电解电容 接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