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芯片散热问题!

楼主:
见下图为开关电源,提供420V左右稳压,现在是IRF840散热过大,我测了下常温下工作表面温度从开始26度到稳定60度左右,常温下没有问题。但我们对温度有要求,在175度时高压就直接拉下来了,我分析应该时高温时芯片热量来不及散出去出问题了。。。求高手帮忙想想怎么才能使热量散出去,装散热片可行吗?换芯片呢。。。

网友A(2011-05-29):
此电路好像是成心不让IRF840迅速开通。

楼主:
2# maychang yiqi\\\ 以前也用过,只不过那会高压是300V,现在提高到了420V。以前在175度下工作没有问题的
应该是电压提高了,840散热过大,来不及把热散出去,常温没问题,但当外界温度一高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