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短路问题

楼主(2011-05-29):
因为电源是自己做的并和板子做在一起的,今天用示波器测量低压部分(表笔的输入端已经和低压端相连了)将表笔的地和电路板上的地相连是的时候电路跳闸了,我可以很肯定的是表笔是和电路板上的地相连的,因为爆炸的地方将地旁边的一片覆铜层给融化了,并且是在低压区。我在两个地方加了保险丝(一个是220V的入口,另一个是310V入口)但是都没有起作用。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A:
经典问题。
新手都会炸一次才会有认识,看下面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A%E6%B3%A2%E5%99%A8

网友B:
图。。。。。只有图才可帮你分析,不然只是乱谈

网友C:
如果220V是直接连接在低压系统上即所谓的“热地”时,要采用隔离变压器,这个问题过去确实讲过多次,楼主不妨去翻翻老帖。

网友D:
哈哈,示波器漏电,老问题了。

网友E:
做整流实验的时候,非差分示波器探头,每次只能用一个通道,严禁2通道同时接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啊,那么用差分探头怎么样呢?我看论坛上有人提了这么一条

网友F:
看大虾的帖子,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