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短路问题

楼主(2011-05-29):
因为电源是自己做的并和板子做在一起的,今天用示波器测量低压部分(表笔的输入端已经和低压端相连了)将表笔的地和电路板上的地相连是的时候电路跳闸了,我可以很肯定的是表笔是和电路板上的地相连的,因为爆炸的地方将地旁边的一片覆铜层给融化了,并且是在低压区。我在两个地方加了保险丝(一个是220V的入口,另一个是310V入口)但是都没有起作用。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个貌似,示波器用三芯电源线.示波器的"地"已经是大地了,
将表笔的地和电路板上的地相连是的时候电路跳闸了---你接到初级"地"也就是感应的"地",这个地相对于大地是有电压的.你把两个"地"连在一起,有U>0,R=0,I -> 无穷.自然会烧掉..
至于你说的加了保险丝,保险丝的规格要考虑.若是保险丝是慢熔型.大电流通过PCB.先耐不住的就先断掉.
                                  ------个人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有个问题,关于“你接到初级"地"也就是感应的"地",这个地相对于大地是有电压的.你把两个"地"连在一起,有U>0,R=0,I -> 无穷.自然会烧掉..”这个回答,感觉就是不能用示波器测量了

网友B:
不是不能用示波器测量  用个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 或者把示波器供电的地不接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