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标准C++的四种强制转换类型运算符

楼主(2011-05-29):
标准c++中主要有四种强制转换类型运算符:

const_cast,reinterpret_cast,static_cast,dynamic_cast等等。

1)static_cast<T*>(a)

将地址a转换成类型T,T和a必须是指针、引用、算术类型或枚举类型。

表达式static_cast<T*>(a), a的值转换为模板中指定的类型T。在运行时转换过程中,不进行类型检查来确保转换的安全性。

例子:

class B { ... };

class D : public B { ... };

void f(B* pb, D* pd)
{
    D* pd2 = static_cast<D*>(pb); // 不安全, pb可能只是B的指针

    B* pb2 = static_cast<B*>(pd); // 安全的

    ...
}

2)dynamic_cast<T*>(a)

完成类层次结构中的提升。T必须是一个指针、引用或无类型的指针。a必须是决定一个指针或引用的表达式。

表达式dynamic_cast<T*>(a) 将a值转换为类型为T的对象指针。如果类型T不是a的某个基类型,该操作将返回一个空指针。

例子:

class A { ... };

class B { ... };

void f()
{
    A* pa =
new A;

    B* pb =
new B;

    void* pv = dynamic_cast<A*>(pa);

    // pv 现在指向了一个类型为A的对象

    ...

    pv = dynamic_cast<B*>(pb);

    // pv 现在指向了一个类型为B的对象
}

3)const_cast<T*>(a)

去掉类型中的常量,除了const或不稳定的变址数,T和a必须是相同的类型。

表达式const_cast<T*>(a)被用于从一个类中去除以下这些属性:const, volatile, 和 __unaligned。

例子:

class A { ... };

void f()
{
    const A *pa =
new A;//const对象

    A *pb;//非const对象

    //pb = pa; // 这里将出错,不能将const对象指针赋值给非const对象

    pb = const_cast<A*>(pa); // 现在OK了

    ...
}

4)reinterpret_cast<T*>(a)

任何指针都可以转换成其它类型的指针,T必须是一个指针、引用、算术类型、指向函数的指针或指向一个类成员的指针。

表达式reinterpret_cast<T*>(a)能够用于诸如char* 到 int*,或者One_class* 到 Unrelated_class*等类似这样的转换,因此可能是不安全的。

例子:

class A { ... };

class B { ... };

void f()
{
    A* pa =
new A;

    void* pv = reinterpret_cast<A*>(pa);

    // pv 现在指向了一个类型为B的对象,这可能是不安全的

    ...
}

网友A:
学习了,语法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