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下SPI转485或SPI转UART的芯片

楼主(2011-05-29):
各位大虾帮忙推荐下SPI转485或SPI转UART的芯片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
需要 CPU+接口芯片来完成
1)baudrate没法由spi来给定,所以必须先由CPU产生baudrate和校验等物理逻辑底层;
2)然后做接口芯片,如485,就用ADM485。

网友B:
一片带SPI和UART的单片机不就行了

网友C:
有SPI转串口的芯片,但价高难买,反而是用一片带串口的MCU很容易实现,1.x*币就可以了。

网友D(2012-04-24):
max3140, 但是max的东西都不便宜,而且所有max的东西似乎总有一个技术参数不满足你的要求,该死的美国佬!

网友E(2016-05-02):
VK3224,貌似满足需求但是比较贵。

网友F:
SPI转双串口,CH432T可以实现,用于SPI扩展双串口

网友G(2017-02-14):
你是烟台哪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SPI转双串口,CH432T可以实现,用于SPI扩展双串口

网友I(2017-12-03):
UA5589可以实现SPI转串口

网友J(2018-03-28):
UA5589比较坑,连资料都搜不到

网友F(2020-08-29):
SPI转4串口芯片  CH9434

网友K:
如果 cdbus 幀格式能滿足你的需求,可以考慮使用帶協議的 spi 轉 uart/485 開源模組。。。
用起來更方便,支持多主對等傳輸,默認的模式是跟 can 總線一樣原理的仲裁。。。

cdbus 幀格式是 3 字節頭:「原地址、目標地址、數據長度」,然後是 0 到 253 字節用戶數據,最後是 2 字節的 modbus crc

github.com/dukelec/cdbus_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