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八位数据总线方式方位讨论请教

楼主:
我现在由于系统用了SJA1000所以对系统采用了外部总线扩展的方式,电路图如下,大家帮忙看看我的地址译码锁存有错误吗?我的AD挂在系统上不管怎样读回来的值都是0我用的是MAX197,而液晶不管怎么样后不显示。郁闷呀。。。
伤不起呀。
求高手帮忙,
把我的代码附在下面望批评。
LCD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tdio.h> //调试的时候添加

#define
LcdWriteCmdPort
XBYTE[0XA000]
//1602命令寫端口
#define
LcdWriteDataPort
XBYTE[0XA002]
//1602寫數據端口
#define
LcdStatusPort
XBYTE[0XA001]
//1602讀狀態端口

#define LCDCHECK (bit)1
//讀寫lcd模塊是是否檢測液晶模塊的狀態標誌宏
#define
LCDNOCHECK (bit)0
#define
LCDROW1 (unsigned char)0
//LCD模塊的行的宏定義
#define LCDROW2 (unsigned char)1
struct _LcdPoint{
// LCD 模塊的點的結構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typedef struct _LcdPoint LcdPosition;
//定義液晶模塊顯示位子的類型 用於存放當前液晶模塊的光標位子
LcdPosition LcdNowPosition;
/*=======================================================

寫控制字符子程序: E="1" RS="0" RW="0"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bit chekbusy_f)

參數一 :cmd.......需要寫入LCD模塊的命令字

參數二:chekbusy_f....是否需要檢測lcd模塊忙的標誌位

   值為 LCDCHECK(需要檢測)

LCDNOCHECK(不需要檢測) 這兩個宏 已定義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bit chekbusy_f)
{

  if(chekbusy_f)

while(LcdStatusPort&0x80)
//讀LCD狀態 讀出的最高位為1表示lcd忙 程序等待

{

printf("in check");

}

  LcdWriteCmdPort=cmd;
}
/*=======================================================

寫字符數據子程序: E ="1" RS="1" RW="0"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參數 wdata.....為需要寫入的數據
=======================================================*/
void LCDWriteData(unsigned char wdata)
{
   //修改  不检测忙

  while(LcdStatusPort&0x80);
//每次讀寫都需要檢測LCD是否忙

  LcdWriteDataPort=wdata;
}
/*=====================================================

清除显示的数据 (清屏)
======================================================*/
void LCDClear()
{

LCDWriteCmd(0x01,LCDCHECK);
}

/*========================================================

延时函数

非精确延时
ms=1時定時為1.12ms

當ms增加時延時時間不是按倍數增加的

應該給其一定不補償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ms;i++)

for(j=0;j<255;j++);
}
/*======================================================

   初始化lcd子程序

   void LCDInitial()

   將液晶初始話為 2行16個字符 無光標 模式
=======================================================*/
void LCDInitial()
{

delay(13);

LCDWriteCmd(0x38,LCDNOCHECK);

delay(3);

LCDWriteCmd(0x38,LCDNOCHECK);
//修改  不检测忙

delay(3);

LCDWriteCmd(0x38,LCDNOCHECK);

LCDWriteCmd(0x38,LCDCHECK);
//顯示模式設置

LCDWriteCmd(0x08,LCDCHECK);
//顯示關閉

LCDWriteCmd(0x06,LCDCHECK);
//顯示光標移動設置

LCDWriteCmd(0x0C,LCDCHECK);
//顯示打開 顯示光標設置

LCDClear();
//顯示清屏

LcdNowPosition.x=0;
//初始化LCD模塊的位置記錄

LcdNowPosition.y=0;

//printf("in init");
}

/*=======================================================

顯示位置定位設置

將光標位置設置到x,y坐標位子

void LCDSetLoca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參數為需要在lcd模塊上顯示的位置坐標

坐標定義是lcd模塊的左上角為原點向右為x向下為y

x取值為0~15

y取值為0~1
定義了宏 LCDROW1 0
第一行

LCDROW2 1
第二行
=======================================================*/
void LCDSetLoca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temp;

x&=0x0f;
  //確保坐標在顯示模塊的範圍內

y&=0x01;

LcdNowPosition.x=x;
   //更行位置信息

LcdNowPosition.y=y;

if(y==1)

temp=x|0x40;

LCDWriteCmd(temp|0x80,LCDCHECK);
  //設置地址指針的指令碼是0x80+地址碼(0~27h 40~67h)
}
/*=======================================================

在指定位置显示数出一个字符

void LCD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howdata)

x,y:為需要顯示的字符的需要顯示的坐標

x值為0~15

y值為0~1或LCDROW1 LCDROW2

showdata 是需要顯示的字符
=======================================================*/
void LCD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howdata)
{

  LCDSetLocation(x,y);

  LCDWriteData(showdata);
}
/*==========================================================

在指定位置處開始顯示一個字符串

void LCD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x,y為位置坐標

buf為字符串指針

此函數具有自動換行的功能
===========================================================*/
void LCD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

unsigned char i=0,j=0;

unsigned char m_x,m_y;

unsigned char *p;

p=buf;

m_x=x;m_y=y;

while(*p!='\0')
//統計字符串的長度

{

i++;

p++;

}

for(j=0;j<i;j++)

{

LCDShowChar(m_x++,m_y,*(p+j));

if(m_x>15)

{

m_y^=1;
//換行,異或1,第一行則換到第零行,第零行則換到第一行

m_x=0;

}

}

//printf("in show");

}

max197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x197.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nop _nop_()

/*====================================================

啟動max197轉換的子函數

該函數默認把max197設置到正常模式內部時鐘內部控制

轉換0~+5V範圍的模式

參數chanel代表選擇的通道號;有宏MAX197CH0~MAX197CH7
=======================================================*/
void MA197StartConvert(unsigned char chanel)
{

MAX197CS=0x40|chanel;
}

/*====================================================

max197中斷函數

在畢業設計所用的板子上MAX197使用了外部中斷1

讀取AD轉換結束後的數據到result中
=====================================================*/
void MA197_IRQ() interrupt 2 using 2
{

EX1=0;      //關閉外部中斷1

result.MAX197Result.lsb=MAX197LSB;     //讀取低八位的數據

nop;

nop;

result.MAX197Result.msb=MAX197MSB&0X0F;
//讀取高四位的數據

g_bADFlag=1;       //通知系統AD轉換結束

EX1=1;

}
/*=====================================================
   AD转换函数
   调用该函数 返回AD转换的值 返回类型(unsigned int)

传入参数 表示需要的到那个通道的值
======================================================*/
unsigned int  GetADResult(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m_UintArray[SAMPDEEP];
   //用来存储N次采样的结果

unsigned char i,j;

for(i=0;i<SAMPDEEP;i++)

{

MA197StartConvert(ch);        //启动转换

while(g_bADFlag==0)

{;}
//等待AD转换完成

g_bADFlag=0;
//一次转换完成而下依次转换还没开始 所以为0

m_UintArray[i]=result.MAX197IntResult;    //取回转换结果

}

for(i=0;i<SAMPDEEP-1;i++)
//排序

{

for(j=0;j<SAMPDEEP-1-i;j++)

{

if(m_UintArray[j]<m_UintArray[j+1])

{

m_UintArray[j+1]=m_UintArray[j]+m_UintArray[j+1];

m_UintArray[j]=m_UintArray[j+1]-m_UintArray[j];

m_UintArray[j+1]=m_UintArray[j+1]-m_UintArray[j];

}

}

}

return (m_UintArray[SAMPDEEP/2]);

}

ym.JPG (44.76 KB )

译码电路

译码电路

地址锁陈数据缓冲

地址锁陈数据缓冲

LCM接口

LCM接口

楼主(2011-05-29):
很不OK呀
伤不起呀。。。跪求解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