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OK] LOOK+红杏头文件 学习第二帖:2个KEY控制4个LED闪烁

楼主(2011-05-29):
       因为工作比较忙,最近对LOOK及M0的关注比较少,今天稍有清闲,在第一帖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中断类任务,即助学板上KEY1配置为下降沿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内完成数码管显示模式的调整。完全参照HOT大叔例程,通过Lee老师的LOOK手册进行学习,完全照猫画虎,暂时只能这样爬行了,接触多了自然知道自己该补什么了,望高手不要见笑!
       任务描述:①  助学板上四个LED小灯轮流点亮,有两种显示模式,方式1为LED1--->LED2--->LED3--->LED4--->LED1循环,方式2为LED4--->LED3--->LED2--->LED1--->LED4循环,初始化为方式1;
      ②  助学板上KEY2通过查询的方式判断按下调整LED的循环方式;
      ③  助学板上KEY1设置为下降沿中断,中断服务函数内调整LED的循环方式。

源程序如下:
LED.h
#include "look_config.h"
#include <look.h>
#include <instantiate>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定义
class task_led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led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led_t::task_led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led_t 的类成员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定义
class task_key_t : public task_t {
public:
task_key_t() __OPT_ATTR__; // 构造函数
int8_t key_read() __OPT_ATTR__;

protected:
void routine(); // 任务例程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构造函数
__OPT_INLINE__ task_key_t::task_key_t()
{
// TODO: 在此初始化 task_led_t 的类成员
}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
extern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

LED.CPP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NUC1xxM051Seriescfg.h"
#include "led.h"
/*
LOOK实现三个小任务: ① 助学板上四个LED小灯轮流点亮,有两种显示模式,方式1为
LED1--->LED2--->LED3--->LED4--->LED1循环,方式2为LED4
--->LED3--->LED2--->LED1--->LED4循环,初始化为方式1;
② 助学板上KEY2通过查询的方式判断按下调整LED的循环方式;
③ 助学板上KEY1设置为下降沿中断,中断服务函数内调整LED的循环方式。
*/

uint8_t **_FlashMode = TRUE;

class Key_t : public interrupt_t { //创建继承于interrupt_t的中断抽象类
public:
Key_t() __OPT_ATTR__; //构造函数

protected:
bool isr(int vector); //中断服务例程
void 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中断滞后服务例程
};

// Key_t 构造函数
inline Key_t::Key_t()
{
attach(EINT1_IRQn); //连接外部中断1
GPIOBs.IEN.Bits.Bit15 = 1; //GB15 使能下降沿或低电平中断
GPIOBs.IMD.Bits.Pin15 = 0; //GB15 中断模式为边沿触发中断
vector_t::enable(EINT1_IRQn); //使能外部中断1
}

// Key_t 中断服务例程
bool Key_t::isr(int vector)
{
GPIOBs.ISRC.Regs = GPIOBs.ISRC.Regs; // 清中断 flag
return true; //返回true 表示需要调度器调度本对象的 dsr() 例程,进行后续处理。
}

// Key1_t 中断滞后服务例程
void Key_t::dsr(int vector, uintptr_t count)
{
if (vector == EINT1_IRQn)
{
**_FlashMode = !**_FlashMode;
}
}

Key_t Key; // 创建Key对象

// 任务类 task_led_t 的例程
void task_led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GPIOAs.DMASK.Regs = ~0b111100;
GPIOAs.DOUT.Regs = ~0b100;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uint32_t data = GPIOAs.DOUT.Regs & 0b111100;
if (**_FlashMode)
{
data <<= 1;
data += data >> 4;

}
else
{
data >>= 1;
data += data << 4;
}
GPIOAs.DOUT.Regs = data;
delay(LOOK_TICKS_PER_SEC);
}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例程
void task_key_t::routin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while (true) {
// TODO: 在此编写 task_led_t 例程的内容
if (key_read())
**_FlashMode = !**_FlashMode;
delay(LOOK_TICKS_PER_SEC/10);
}
}

// 任务类 task_key_t 的成员函数
__OPT_INLINE__ int8_t task_key_t::key_read()
{
uint32_t Key_Tmp = TRUE;
static uint32_t Key_Record = TRUE; //按键记录

Key_Tmp = GPIOBs.PIN.Bits.Pin14;
if(Key_Tmp==TRUE) //无有效按键按下
{
Key_Record = TRUE; //清除按键记录
return FALSE; //程序退出
}
if(Key_Record!=Key_Tmp) //为新按键
{
Key_Record=Key_Tmp; //保存本次结果
delay(LOOK_TICKS_PER_SEC/100); //延时去抖动
Key_Tmp = GPIOBs.PIN.Bits.Pin14;
if(Key_Tmp==Key_Record)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0);
#else
instantiate::task<task_led_t, LOOK_STACK_SIZE> task_led;
#endif

#ifdef LOOK_SCHEDULING_PRIORITY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0);
#else
instantiate::task<task_key_t, LOOK_STACK_SIZE> task_key;
#endif

     工程结构

     因为不同的安装路径下工程可能无法编译就不上传工程文件了。

网友A:
我也掉队了,出差中,没带电脑,天天逛书店

网友B:
鼓励,但是有些问题。
因为OS里中断与任务的同步,应该用同步对象,而不应该用标志的轮询。

网友C:
大叔说:应该用 OS的思想编写OS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多谢大叔鼓励!衣服应该一件一件加,否则热得受不了,(*^__^*) 嘻嘻!
LOOK才刚刚起步,俺要一步一步从裸奔过渡!

网友B:
三心爱意要看看《嵌入式系统的实时概念》这本书。

网友:
啥也没说~~~~~

网友B:
今晚的群课就用这个例程说rtos中中断与任务及任务和任务之间的同步即通讯。

网友B:
可以用裸奔的思维学rtos,但绝不应该用裸奔的手法编写rtos程序

楼主:
:victory:坚决服从大叔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