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5高手请进

楼主(2011-05-29):
请教各位单相电子电能表设计高手,用ADE7755来设计电能表时,电流检测器两根线输入串联的电阻应该如何选择?是否一定要相等,增大或减小对准确度有什么影响?小弟谢谢先!!!

网友A:
一般1K,用精度1%的,这个是差分信号,对你测量精度有影响的。

楼主:
二楼的师兄您好!我想再请问一下要改变测量精度是不是要这两个电阻同时改呢?还是要改负向输入的?我试过把5脚正向输入的电阻断开,精度还是一样的。谢谢!

网友A:
改变测量精度不是这么做的,记得手册上写的,输入的最大mv值有2种,靠内部软件增益来做的,好好再研究下手册吧

网友B(2011-07-01):
MC13135载波芯片电路,不通讯是那的问题,芯片和外围的电容,电感,磁芯电感,驱动电路,检零电路我都检查换过了,各点电压也正常,就是不通讯,请各位大师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C:
ADE775外部的RC滤波只是针对抗混叠滤波的。要提高测量精度,可以在满量程输入范围以内,增大电流通道的模拟增益倍数,来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