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电路原理求解释~~~

楼主(2011-05-29):
图中U2为控制恒压运放  3R3是泄放电阻 3R5前面是参考地 麻烦哪位高手解释一下恒压的反馈过程 我看了两天了还是迷迷糊糊的  注意U0+与#Uo+的却别  还有就是在空载状态下分析(即3R5上的无电流)

网友A:
此电路错误之处很多且不完整,像是抄板又没有抄完全。
各模拟电路教材中多半都有线性稳压电源的内容,虽不多,但已经够用。可以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

楼主:
这是电路的恒压部分  虽然不完全 但是分析恒压原理用到的回路已经全部标出

今天请教了老师傅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