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监测问题

楼主(2011-05-29):
我有一个传感器输出3.3V,100ms脉宽的矩形波,我想用单片机检测这个矩形波的高低电平变化,每次检测到高电平就让计数加1,怎么用C语言实现呢?

网友A:
调用间隙小于100ms
bit b;
uchar counter;

void test(void)
{
    bit b2;

    b2 = SENSOR;
    if(b2!= b){
        counter++;
    }
    b = b2;
}

楼主:
谢谢你,但是我想问为什么没有用到while循环啊?这样监测完一次电平变化后不就停下了吗

网友A:
循环调用即可
那是你的事

网友B:
在while语句中调用就可以了

#define          P_Signal        传感器待检测IO信号
bit        StatusCur;
unsigned int  RSignalCount;

void SignalChk(void)
{
        if(StatusCur!=P_Signal)
        {
           StatusCur=P_Signal;
           if(StatusCur==1)
                {    RSignalCount++;
                     .......
                }
        }
}
//-----------------------------------------
void main(void)
{
        .....
        {
                ...your other code
                SignalChk();
        }
}

网友B:
不小心发了两遍。。把这贴的内容删了...

网友C:
查询,中断,定时都可以用上.还要注意滤除干扰.

网友D:
你这要求不高,完全可以查询处理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