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6怎么调节占空比的?

楼主(2011-05-29):
如图二,3,4脚用来采集流过电感的电流,5脚用来采集输出电压的大小,6脚接一个参考电压Vref。现在的疑问是uc3846如何调节占空比的?
假设5脚现在采集回来的电压大于Vref,说明输出电压大于我们的设定值,因此要减小占空比(假设是Buck电路中)。COMP误差放大器后面的RS锁存器具有如下的真值关系:

S

R

Q

          不变

           不定

图三是我画出的时序:
图三的时序中为了方便,假设电感峰值电流变化很小,即电流放大器X3的输出变化很小,与误差放大器EA的输出,即输出电压的变化相比,X3输出保持不变。
图三的时序中,粗线段表示那段时间电平变化是不确定的,根据RS锁存器真值表的关系得到的。
QR的输出即是最后那个时序,对其取反后也即是11脚的输出。
请问,我上面的分析错在何处了?被这个问题困扰两天了。555555

网友A:
楼主是否知道UC3842-3845是怎样控制占空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