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样出来的板

楼主(2011-05-30):
这块板我主要学到了1.布局按模块、不要考虑布线2手工布线3巩固了软件操作4每个芯片加个104.5电容方向一致。6我还没用过孔
下次画贴片和用过孔的板

网友A:
布局需要考虑,布线也需要考虑,模块化布局的同时要考虑线尽量最短,一边拉一边做稍微布局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要考虑布局整齐又要考虑布线,好难啊

网友B:
布局整齐除了好看没有其他实际作用。
板子装在机壳里面,谁会去看?

布线第一才是王道。

网友A:
多参考他人的作品,网络上还是比较多欧美大厂的PCB图片,多看多做就能悟出点东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布局很丑,别人说你不会画图怎么办?:P

网友C:
布线整齐的板子会有美感在里面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如果布局很丑,别人说你不会画图怎么办?:P
引用 楼主:

如果布线很牛,丑就丑点嘛,谁说你谁是外行:lol 不用计较

网友E:
这个布局很好吗?
貌似布的很开。。。

网友F:
如果可行的话,建议布成单面板

网友G:
还可以啊,我现在也在找打样的课题,想做万年历,有谁有好一点的原理图,给我发一份,mingfanglanlan@126.com 谢谢了

网友H:
布局好了,自然走线流畅。

网友I:
好板子,七分布局,三分布线。好布局的话,布线是水到渠成。元器件排列整齐是次要的,关键还是电气性能。

网友J:
哈哈,怎么能这样呢

网友J: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K(2011-10-10):
能简单尽量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