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1-05-30):
如何做一个铅酸电池充电器:利用浮充方式充电,220V输入,铅酸电池为18V/4A;具有放电保护的功能。麻烦个位知道的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1、实际充电器是横流、恒压输出,在电池溃电多时,采用横流充电,快充满时采用恒压充电(就是浮充电压)
2、充电保护,就是上面说的充电器别出现过流、过压就可以了
3、放电保护主要是防止过放,根据负载选择过放保护电路,例如小负载可以用MOS管做放电开关,监测电压低于保护电压时关断,大负载可以用继电器,看你的电池,估计用MOS管就可以了

实现方式可以搭电路用硬件实现,也可以用单片机, (电池是4Ah?,铅酸充电电流不要大于0.2-0.25C,否则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