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oc designer开发Psoc1初学问题

楼主(2011-05-30):
用Psoc designer开发Psoc1的时候,只写了一个主函数,然后调用API,请问这个API是怎么产生的,API是底层汇编吗,就是在右边workplace explorer出现的汇编?

网友A:
应该是模块自己生成的。

网友A:
生成后的代码汇编代码,封装成API接口,供开发者调用。

网友B:
是你放置好用户模块后自动产生的,你要想知道具体怎么实现可以看一下库文件,要是不想了解那么细,直接用就行,只要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