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问题

楼主(2011-05-30):
手里有一个通讯模块系统,在500米范围内,发射功率增加6dB,准空旷地距离测试基本能翻倍,500-1000米范围内,发射功率增加6dB,通讯距离增加仅约100米。发射天线是吸盘,470频段,放置在约2个手掌大的铁壳上,天线高度1.8m,接收天线是弹簧天线,装置在不规则铁质机壳上。

我现在怀疑的是某边的天线波瓣的主瓣上翘了,请问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请给点意见建议。

本贴50分悬赏。解决后另开贴发分以免浪费。斑竹信誉担保。

楼主:
已经弄完一半咯。现在问题转为“如何正确使用吸盘天线”,分值仍然是50分哟!

网友A:
是不是波瓣方向问题,调整天线角度即可获知,但要注意的是,功率到一定程度以上,对天线的匹配要求更高,问题更可能在天线的驻波比或者匹配电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