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的单片机软件开发环境怎么搭建?

楼主(2011-05-30):
几乎有10年不用51内核的芯片了,当初用,也是用的汇编.所以对开发环境不太了解.
开发软件应该用的是keil C51吧?还有其他编译工具没有?最好是能和VIM挂接的,我习惯于在VIM中写代码.中颖有没有官方固件库之类的东西?不同于普通51内核的资源是不是要自己在源代码中定义?

网友A:
首先,安装Keilc,然后点击如下链接,安装插件;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Sino_Keil/Sino_Keil.zip
点击如下链接,安装库文件
http://www.sinowealth.com/ftp//t ... _LibUpdate_V3.1.zip

如果你需要用那颗,例如88F516,可以下载相应的Application notes,里面有详细教你安装使用
http://www.sinowealth.com/ftp//E ... App.Note%20V2.2.pdf

头文件在选择好器件后,可以直接使用如下语句include进来即可
#include "SH88F51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