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和小电容串联

楼主(2011-05-30):
听说过一种电容的用法:将一个104和一个10uf的钽电解电容串联使用。这是什么原理?
疑惑:电解电容如果击穿了,还就是个104,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串联以后容值不是变小了吗?

网友A:
如果不是拿来分压,或者特殊用法,就是吃多了撑的。并联倒是很常用。

网友B:
串联后总电容量比104还要小,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C:
串联?确定不是并联?

网友D:
所谓的串联,是一个钽电容在正电源端滤波,一个小的电容在负电源端去耦.
抄板都抄糊涂了吧?:lol

网友E:
肯定是10uF+1uF 并着用,做去耦。

网友F:
楼主所及的“串联”是毫无意义的做法,应该是弄错了。

楼主:
是我导师和我说的,我也很不理解

网友G:
电容串联可用于高电压测量!不只有电阻才可分压。

网友H:
狗屁导师?

网友I:
所谓的串联,是一个钽电容在正电源端滤波,一个小的电容在负电源端去耦.
抄板都抄糊涂了吧?:lol
引用 网友D:

:lol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