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可以承受220V的短路电流吗?

楼主(2011-05-30):
一个220V的电路,后面如果出现故障短路的话,想用自恢复保险丝,不知道能不能承受,记得消磁电阻可以,就是消磁电阻的内阻太大.

网友A:
自恢复保险有多种规格型号,能够切断的电压各不相同,楼主需要查具体的型号。

楼主:
问了供应商,说达不到,才跑到二姨家来问.

网友B:
想像一下就可怕,220市电短路....
即使有也不是一般弱电系统中用的

网友C:
自恢复保险是高分子PTC材料, 高压有250Vac, 400Vac等规格

网友B:
大蚂蚁,那种高压规格的是浪涌高压还是像市电一样的

网友D:
一般自恢复保险丝做不到这么高的耐压

网友E:
有高压型自恢复保险,但能不能用还要看你的负载电流有多大。

网友F:
600VAC的都有

网友G:
用小开关吗,带保护的

网友H:
可以,但是一般电流不大
例如,
TR250-120       250AC/120mA

网友I:
主要看你负载电流需要多大,高压自恢复保险丝电流都很小,还要注意保险丝能承受的功率,我做过试验用250AC 120MA和600V 80ma的。用220V短路.都能耐的.但250v的短路几分钟后内阻会增大.600V的就没事.但600V体积大了点.

网友J:
用保险管比较保险

网友K:
没什么可怕的,直接将两条腿插到插座孔里面,屁事没有,只是温温的,我试过。

楼主:
楼上,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正常时的内阻多大?

网友L:
不行吧,我想,那要多大的功率

网友M:
250/600V 的自恢复保险丝主要用于通信电路。这种自恢复保险丝阻值太大,不适合市电电源。

网友N(2011-07-07):
还没有用过的路过.

网友O:
冲着<<220V的短路电流>>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