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上拉电阻与设备识别问题

楼主(2011-05-30):
USB 设备插入,使用50厘米的USB线,可以识别设备;当使用15米USB线,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设备,加上上拉后问题解决,WHY? 但在别人的电脑上不管有没有外加上拉电阻都是可以识别的。芯片内部已经使能内部上拉,为什么还要外接?另外,接了上拉电阻对通信都什么影响?寻求高手解答。

网友A:
USB2.0的标准的电缆线长度是5M,为什么要用15M呢?除非你你得有HUB吧。。。求解释!!!

网友B:
设备不能识别,主要是信号不符合USB标准要求的差分电平标准,具体看看USB协议。

信号完整性的测试,主要方法是眼图。

USB设备应该通过一致性测试,然后才能正式使用,但是目前国内很少有人干这事。最近看了一下这方面的测试设备,测试USB2.0设备的示波器,频率至少要2.5G,安捷伦和泰克的要35000美元,可能还不包括软件。价格实在太贵了。

楼主:
2# iqianchao 产品需求,15m线在其他电脑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3# dqyubsh 使用内部上拉15m线只在一台电脑不识别,其他电脑都可以。改用外接上拉电阻就可以了。难道是电脑问题。。。

网友B:
可能是USB口的问题吧,没测试只能猜。你是USB1.1还是2.0,上拉个多大电阻?

楼主:
6# dqyubsh USB2.0,上拉电阻1.5k

网友C:
3楼说得对,主要是信号的问题。这样的高速信号碰到这种问题一点也不奇怪,说只有那一台电脑不行,说不定就是那主板的问题(不一定是差,有可能是更好)

网友D:
15米USB线本来就不是标准USB电缆。USB全速和高速设备电缆最长5米,低速设备最长3米。
电缆长度直接影响到信号的反射时间,具体权威信息见USB org的FAQ:
http://www.usb.org/about/faq/ans5

8楼说的情况我也见到过。以前用CY8C63813设计一个USB设备的时候没仔细看标准,那个IC是5V的,我直接用5V的IO口去控制上拉电阻了。在上一台电脑上跟破笔记本上都好使,换过电脑就检测不到设备了。现在的电脑是ASUS P6T Deluxe V2的X58主板,我USB电流超出限额都会给我报错的,那个错误消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一点高端主板做得很全。

我插上设备测量上拉电压、仔细阅读协议后稍改电路,上拉电阻上串了个4148后才重新识别。所以有时候能工作不一定就是按标准来的,不能工作也不一定就是垃圾。以后用5V供电的USB片子再也不会这么干了。

网友E(2011-08-29):
我最近也是遇到了一个usb问题,我的设备找不到其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