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以太网挂了。。。

楼主(2011-05-30):
如图:工控机通过以太网的方式与PLC通讯。PLC与工控机的电源是分开的。
1. PLC先上电启动,然后工控机运行程序,可以正常通信。
2.工控机运行程序(这时工控机已经在读写PLC了,虽然PLC并未工作),然后PLC上电启动,无法通信。(发现PLC的已经不能以太网通信了。)
这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PLC上电时,不能有工控机的读写???)

网友A:
悲剧了。PLC得多少钱啊

网友B:
程序编的不对吧。

楼主:
以太网有没有规定,设备刚刚启动时,不能有读写,否则会自动离线的规定?
看样子是,PLC正在启动时,我工控机进行了读写,导致PLC的以太网挂了。

只要PLC启动时,关闭工控机的软件,就没问题。

不过,还是觉得怪怪的。
plc没必要因为这样就自杀呀

网友C:
用opc协议的吗?应着重分析你自己编写的read()和write()函数。

楼主:
就是tcp协议啊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

tcp能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底层的问题吧。
我写的是应用层。

网友B:
TCP/IP的话一般需要建立有效连接才能读写.至少需要3次握手,你PLC没上电,怎么可能写数据?
你的用是UDP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先检查tcp/ip通不通吧,工控机和plc是静态ip地址吧?在一个网段吗?你那个read和write任务是由工控机的操作系统的任务队列自动管理的吗?还是自己编写的任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