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让一个按钮按下其他按钮才有效

楼主(2011-05-30):
void keyscan(void)        //这是我编的矩阵键盘按钮
{
unsigned char n;
P1=0xfe;
n=P1;
n&=0xf0;
if(n!=0xf0)
{
  delay(8);
  P1=0xfe;
  n=P1;
  n&=0xf0;
  if(n!=0xf0)
  {   n=P1;
   switch(n)
   {

       case(0xee):if(p==1) debug();break;   //这是第二个按钮
       case(0xde):if(b==1) debug1();break;  //这是第三个按钮
   }
   while(n!=0xf0 )
   {  n=P1;
    n&=0xf0;
   }
}

}
  P1 =0xfb;
  n=P1;
  n&=0xf0;
  if(n!=0xf0)
  {
    delay(8);
    P1=0xfd;
    n=P1;
    n&=0xf0;
    if(n!=0xf0)
    {    n=P1;
     switch(n)
     {
      case(0xdb): p=1,b=1;break;//这是第一个按钮

     }
   while(n!=0xf0)
     {   n=P1;
      n&=0xf0;
     }
    }
     }
}
我想在第一个按钮按下后,第二个,第三个按钮才有效,执行下面的子程序;但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下面是执行的子程序
void debug()
{

     m1++;
  if(m1==10)
   { m1=0;
  m2=m2+1;
  if(m2==6)
    { m2=0;
      m1=0;
    }
  }
}
  void debug1()
    {    h1++;
      flag2++;
     if(0==flag2%25)
     {  h1=0;
        h2=0;
       }
      if(h1==10)
     { h1=0;
     h2=h2+1;

     if(h2==3)
     h2=0;
       }

}

网友A:
每判一个按键前要都要先判一下那个按键有没按下

楼主:
我判断了啊,大哥帮我看看程序啊:(

网友B:
加标志位做判断

楼主:
大哥,我标志了啊,P与B就是标志位啊,只有第一个按钮按下,p与b才为1

网友C:
与的运算

楼主:
是啊,能不能给我点关键的建议

网友D:
if(n!=0xf0)
  {
    delay(8);
    P1=0xfd;           \\这个地方错了,应该是0xfb,要不然判断不到第一个按键。

这种问题,LZ debug一下,5分钟就可发现问题了!

网友E:
要学会使用状态机,按键部分一般分几步:
1、读到按键值
2、根据按键值进行状态跳转
3、根据跳转执行对应操作
4、返回系统

网友F:
要同时按下就用与.
分步按下就用状态机.

楼主:
9L的大哥,那个错误我改过了,但还是不行,,,10L的大哥,状态机不会用啊

网友G:
程序里判断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