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 这两个芯片间的线怎么布呀

楼主(2011-05-30):
大家帮忙看一下 这两个芯片间的线怎么布呀

楼主:
从U5管脚出来的线做过孔 过孔内径15mil 外径22mil 导线线宽8mil 为什么导线不能从过孔旁边直接走,必须要绕一下呢

楼主:
如下图绿线圈起来的地方

网友A:
没看明白,如果可以的话把上面那个芯片位置换一下撒~

网友B:
可以两片芯片,分别贴到电路板两侧

网友C:
design--- rules---clearance里面, 线与孔的间距设置

你线直接走下来的话,与中间那个过孔距离过近了,所以按照你设置的规则,会自动保持设置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