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射随电路错在哪里?

楼主(2011-05-30):
如图,这个是射随电路吗?为什么UI不等于UO?RI和RO分别怎么计算呢?这个困扰我好久了,请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UI本来就不等于UO

网友B:
直流电压,此二者要相差一个PN结压降。

楼主:
我的描述有点问题,我的意思是UI应该是分压值7.4*680k/(510+680)k=4.2V才对呀,那UO应该是4.2-Ube呀的。
还有RI是680k吗,那RO看资料上说是大概为RI/β=680k/150=4.5K,我设的R3就是RO,这样理解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C:
即 如你的仿真结果0.7V(硅管)左右。

网友B:
4楼:
你仅考虑了两支电阻分压,没有考虑三极管基极电流对分压值的影响。由于三极管基极电流的存在,流过R1的电流与流过R2的电流并不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这个我开始也考虑了,这样说的话,那下面的图的VDD应该怎么算出来呢?
BATT 7.4V,VCC30应该是3.3吧。
原帖地址: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8385&page=1#pid1688527

网友B:
7楼:
此图需要知道U18的VDD端消耗多少电流以及Q16电流放大倍数才能够计算。
BATT端的7.4V电压存在,则D8截止,不消耗电流,可以不管它。但Q16基极电流与其发射极电流即U18消耗电流有关,与Q16电流放大倍数有关。

网友D:
R3的电阻值至少要(远远)大于(R1//R2)/Beta*10,要>30KR,电压输出才正常,而你原来的电阻才9R当然不正常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挥软件仿真的优势,修改快计算快,你试着把电阻R3选3R,30R,300R,3KR,30KR,300KR看看电压输出的变化吧!

网友B:
9楼说得不错,楼主本来就是仿真,电阻改个数值不过是敲几下键盘,比实物试验电阻焊上焊下省事多了。

楼主:
R3的电阻值至少要(远远)大于(R1//R2)/Beta*10,要>30KR,电压输出才正常,而你原来的电阻才9R当然不正常啦,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挥软件仿真的优势,修改快计算快,你试着把电阻R3选3R,30R,300R,3KR,30KR,300 ...
引用 网友D:

将R3调至30K,电压有3V以上,比较接近VCC30了,请问(R1//R2)/Beta*10是经验值吗?如何得出来的呢?但还有些不明白,30K以上的输出阻抗对VDD供电合适吗?我印象当中供电PIN阻抗一般都没超过1K的啊。

楼主:
另外射随电路怎么都说是共集电极放大,我怎么觉得是共射极的呢?输入和输出回路中都有共有射极的啊,我的理解是不是错误的啊

网友B:
12楼:
问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说明你对射随器的理解从头错误。
要纠正这个错误理解,不是看看模拟电路教材就可以解决,应该再复习电路基础课程。

网友D:
(R1//R2)/Beta*10这个里面就包含了,6L所说基极电流对分压值的影响,
10倍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认为0.1远远小于1,当然0.0001会比0.1更加小于1(但是此时基极分压电阻就太耗电了),所以10倍就是个权衡的选择。你也看到将“R3调至30K,电压有3V以上”,
如果负载的要求是3KR,那么你把(R1//R2)改为(51KR//68KR)结果也是一样的。

楼主:
12楼:
问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说明你对射随器的理解从头错误。
要纠正这个错误理解,不是看看模拟电路教材就可以解决,应该再复习电路基础课程。 ...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这个我是应该学点基础的东西,一直感到很迷糊,呵。

网友E:
发射结正向偏执 集电结反向偏执  此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也不可能是设计跟随器  射极输出应该跟输入相反

网友F:
16# wangwang1008 射级输出应和输入同相

网友G:
BETA应该是放大倍数吧,近似音~~有才

网友H: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关键你施加的ui,可以看做无内阻的理想电压源,在此情形下,R1 R2根本影响不了基极电位。你去掉ui就好了。:lol

楼主: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关键你施加的ui,可以看做无内阻的理想电压源,在此情形下,R1 R2根本影响不了基极电位。你去掉ui就好了。:lol
引用 网友H:

UI即为R2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