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如何软件输出调试信息

楼主(2011-05-30):
正在用Keil4调试LPC1752. 请问如何软件打印数据到Keil的调试输出呢. 不用UART硬件接口. 谢!

网友A:
这个有点难

网友A:
控制台能打出这样的信息吗?

楼主:
别的不知道. 但ADS确实可以不用实际硬件, 也可用类似printf打印出想要的信息到ADS的小窗口上.

网友B:
keil 也可以

楼主:
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印出调试信息?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呢

楼主:
搞定. 直接用串口输出字符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