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需要去抖吗?

楼主(2011-05-30):
今天被人问外部中断有没有去抖,我很困惑,外部中断需要去抖吗?一次按键能多次触发外部中断?感觉这个是和硬件相关的,软件可以怎么做呢?

网友A:
那要看外部中断进来的东西会不会抖动。

网友B:
是否要去抖不是由中断来决定,是由中断源和要求决定

网友C:
别的不清楚,按键的话,是要的。可以在中断函数开始,先把外部中断关掉,出来后再打开

网友D:
按键如何去抖动?请教

网友D:
给个在中断程序中的去抖实例

楼主:
不是按键,是外部中断,我假设按键连接在外部中断上!
恩,同意NE5532和ayb_ice,是要看中断源和要求,我想一般没有特殊要求的也不用做什么处理,在中断函数里做处理就行了!

网友E:
我的中断都不去抖,不过都会判断一下中断是否合理

网友:
最好去抖……

网友F:
今天刚学了中断,还不太会运用......

网友G:
试一下哪种效果好。

网友H(2011-12-30):
需要  去抖。。

网友B:
如果直接接的按键肯定需要

网友I:
软件有时间就软件去抖, 没时间就硬件去抖

网友J:
任何按键都需要去抖的,软件也行,硬件也行,否则迟早要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