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的过压保护等功能

楼主(2011-05-30):
各位大虾,是不是现在的IC均有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输入短路保护???
上午刚测了个功放IC,结果输入压值在30V时挂了,没过压保护,datasheet上的工作电压为7.5-18。

网友A:
好像都没有

网友B:
器件手册上说有才有,但对于功放而言,基本上都没有。

网友C:
即使有过压保护,也会有一定的范围,如有通信的电源会在超过240过压保护,但在怎么输入绝对不能超了280,否则会烧坏,原来在电信的时候,农村,有2个基站,每到下半夜开关电源会过压保护,蓄电池因为完蛋了最多撑2个小时,每天维护班的2个家伙凌晨3点起来去发动油机,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电源ic有,其他的没的

网友E:
即使有过压保护,也会有一定的范围,如有通信的电源会在超过240过压保护,但在怎么输入绝对不能超了280,否则会烧坏,原来在电信的时候,农村,有2个基站,每到下半夜开关电源会过压保护,蓄电池因为完蛋了最多撑2个 ...
引用 网友C:

整个冰箱稳压器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