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RM9的问题:性别难定。

楼主(2011-05-30):
接触ARM9不久,有个疑问想请各大高手解答:手册上把ARM核处理器定义为哈佛结
构。但是实际ARM9的代码和数据却是统一编址的,物理上也可能用一块SDRAM芯片
,访问程序和数据段的数据也没有区分不同的代码(像51中访问RAM用MOV,访问
ROM用MOVC),程序可以随意的对代码段读写操作,种种迹象表明他更像小冯的结
构。
       请问ARM9的哈佛性征到底表象在哪里?依我看它更像经过改进的冯-诺依曼结构。

网友A:
内部有数据总线和代码总线,并且统一编址,浪费了一些地址而已,数据区和地址区只有地址区别,访问指令没有区别
现在很多MCU都是这样的比如STM8,MCS251....

网友B:
哈弗结构应该是表现在对Dcache和Icache的存取上,如果不适用cache,的确不明显。

楼主:
悲剧!路过的前辈留个脚印啊。

网友C:
还有一点,2者流水线的级数不同,一个3级一个5级。

楼主:
这个好像是因为它是由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双缓存结构,所以才叫哈佛结构的,而对于我们程序员来说应该和冯-诺依曼一样的。

网友D:
这是个杂 种,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的杂交种~~~

楼主:
这是个杂 种,哈佛结构和冯-诺依曼的杂交种~~~
引用 网友D:

同感!

网友E:
有这个感想之人,基础功力一定不差,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