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座上引脚间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各位前辈,今天我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档量了一下插座的三个脚位之间的电压,结果如下:
    1 2和3脚之间的交流电压为224.6V(红黑表笔交换测量结果也一样,不存在正负)
    2 1和3脚之间的交流电压也为224.6V,同上
    3 1和2之间的交流电压为2V
请教各位前辈几个问题
1 1和2脚分别是地和零线接口,为何会有2V的交流有效值电压
2  听别人说,地线是一根深埋在大地的线,那么从发电厂出来的电,零线是不是和地线接在一块的?
谢谢:)

楼主:
貌似发错版块了,肯请版主移到相应版块

楼主:
插座的地是埋在附近大地的地

网友A:
小版移动不了,只有删除的权限,不过也没关系,这里也有很多电源专家,呵呵

楼主:
5# Go_PSoC 已在别的版块找到答案,没其他人回复,结贴,分就全部给版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