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座上引脚间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各位前辈,今天我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档量了一下插座的三个脚位之间的电压,结果如下:
1 2和3脚之间的交流电压为224.6V(红黑表笔交换测量结果也一样,不存在正负)
2 1和3脚之间的交流电压也为224.6V,同上
3 1和2之间的交流电压为2V
请教各位前辈几个问题
1 1和2脚分别是地和零线接口,为何会有2V的交流有效值电压
2 听别人说,地线是一根深埋在大地的线,那么从发电厂出来的电,零线是不是和地线接在一块的?
谢谢 :)

网友A:
问题1:因为零线是用电的电流回路部分,其上电流乘以零线线阻当然会有电压;而地线一般并不是电流回路,你测量时地平面是作为于电厂那边零电位一样的等势体存在的,所以会有压差,而且电网负荷重时这个压差也会变大
2:是的

网友A:
至于测量零线与测量地线其电压都是一样的情况,应该是测量误差的问题,只要零线中有电流回流,按说其与火线的压差肯定要小于地与火线压差的

楼主:
3# ghost1325

网友A:
零线上的电压是零线上的有效电阻与用电设备的等效电阻分压的结果

网友B:
4楼:
实际的供电线路不是这样的。E点并没有导线联接到电源(实际上是配电变压器),而是就近接大地。用电负载是接在L点与N点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模型是不是如三楼所画(省去了升压和降压部分),你说的零线是用电的回路部分,其上电流乘以零线线阻就有电压,我测N和E两端的电压时L和N是悬空的,怎么会产生电流,难道这个电流是别的并联用电负载产生的?别的并联用电负载产生的电流大小是不停变化的,为何N和E的电压不变?

网友A:
楼上,你的理解是正确的,负载产生的电流大小是不停变化,但电网负荷不是个别用电设备的概念,是整体概念
在每天的各段时间内,电网负荷是变化的,有高峰有低谷,但你测量那一会时间,从统计学的角度,是不变的

网友B:
5楼所说“零线上的电压是零线上的有效电阻与用电设备的等效电阻分压的结果”有一点点不准确。不是电阻分压,而是阻抗分压。零线和用电设备都不是纯电阻。

网友A:
5楼所说“零线上的电压是零线上的有效电阻与用电设备的等效电阻分压的结果”有一点点不准确。不是电阻分压,而是阻抗分压。零线和用电设备都不是纯电阻。 ...
引用 网友B:

老爷子说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公司一个学电气自动化的前辈说,发电厂过来的零线是直接通过一个铜管深入发电厂所在的大地,而我们插座的地线是就近建筑物有一个深埋在地下的一个铜管引出来的线,maychang老师,是这样的吗?

网友B:
11楼:
差不多。
配电变压器的地线和用电设备处的地线是互相独立的。
接地体不一定是铜管,对工厂的车间,往往是多根钢管按照一定距离间隔打入土壤一定深度,然后用扁钢带与各打入地下的钢管焊接。如果土壤导电性不好,还要埋入木炭、食盐等等。

楼主:
常用用电器表面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ychang老师,配电变压器的地线就是通常所说的零线?大地是良导体,电位处处相等?电源抽取的电子,源头都是大地?:)

网友C:
现在电力系统采用一点接地,也就是零线在变压器侧只有这一个点接地.然后随火线走到各家各户;
而地线是就近,每个电表箱,或者开关箱都有线接到地上,所以零线与地线之间是有压差的.

网友D:
15楼说得对

网友E:
1.任何导体的实体都存在内阻,即任何导体内有电流通过,就会产生压降(电压差)。
2.零线其实也是从最终端变压器处接地的(三相四线),这样就相当于接通了地线。地线的线路越长,所产生的电压差也就越大了。

网友B:
14楼:
配电变压器的零线是在变压器处接地,你的插座等等的零线并不在本处接地,你的地线应该是在房屋基础处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基本明白,结贴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