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与中断和ucos系统相关的奇怪死机问题

楼主(2011-05-30):
2440与中断和ucos系统相关的奇怪死机问题
软件:ucos5.1+ucgui3.90+一些fft、fir计算和控制,已验证过并且成熟稳定运行的软件
硬件:s3c2440+AD+DA+8寸800*600屏

50K DA FIQ中断
97.5K定时器 IRQ中断
6.4K AD IRQ中断
200Hz OS_TICKS_PER_SEC  IRQ中断

运行一段时间(十几分钟)就死机,原因不固定Pabort、Dabort、Undefined instruction都有
1、50K DA FIQ中断改为IRQ中断后不死机
2、97.5K定时器 IRQ中断改为9.75K后不死机
3、以上前三个中断去掉任何一个再运行均不死机
4、不加ucos系统,所有任务顺序运行的时候正常
5、怀疑ucos系统所致,但不知道如何改,改哪地方

网友A:
中断嵌套过多,导致栈溢出吧

楼主:
中断嵌套过多,导致栈溢出吧
引用 网友A:
栈均改的够大,也不行!

网友B:
50K DA中断(20uS一次),而且还是FIQ快速中断!还有97.5KHZ(约10uS一次的中断)。这些中断太快占用系统时间太多,而且ucos系统一个TICKS(200HZ)才5ms。时间长了可能真出问题。楼主可以定时查看TCB表看各个任务的堆栈使用情况,随着时间越长堆栈有没有超出设定值。

楼主:
50K和6.4K中断处理程序占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12次从外部nGcs上挂着的AD、DA上读入或写入16位数据

回楼上,堆栈其实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