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问个关于工艺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我现在做了一块很简单的按键操作板,由于防止氧化,需要在上面涂碳或者沉金,由于是工业上的一块操作板,使用次数和时间都要求严格,寿命长,我不知道是涂碳好,还是沉金好,所以问一下有经验的人,该选择哪个?长期的摩擦是否会导致墨粉脱落,也会导致表面的镀金层脱落?谢谢

网友A:
使用寿命最大的影响还不是板子上的按键部位,而是按键

楼主:
to  ghost1325
按键是那种黑胶石墨,跟遥控器一样的,那就是说这种摩擦导致脱落的现象 需要的时间很长?一般像遥控器上的碳粉有时候用几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A:
to  ghost1325
按键是那种黑胶石墨,跟遥控器一样的,那就是说这种摩擦导致脱落的现象 需要的时间很长?一般像遥控器上的碳粉有时候用几个月就不行了。 ...
引用 楼主:

按键只有一层碳粉的,用不久就完了,当年文曲星刚起家时做的电子词典就是用的一层涂层,常用的几个键很快就坏了,但后来改成导电胶后就没事了,随便磨,反正很厚,又是胶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