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上的斑马纸的正常寿命是多少年?

楼主(2011-05-30):
我们使用的液晶上有斑马纸,经过两三年就会失效,请问斑马纸的正常寿命是多少年?谢谢啦

网友A:
第一招:看外观
一张斑马纸拿在手里,首先是看外观,一看导电线条,看线条是否有缺口,看线条的边缘是否平滑;二看整张斑马纸是否平整。因为劣质斑马纸的PET片材厚度分布不均,耐高温参数也不一致,这样的PET在烘烤的过程中,势必造成PET片材起皱折,不平整,甚至失去弹性.但凡事都有例外,有些地下加工厂在制作斑马纸的过程中,降低烘烤的温度,有的人制作斑马纸甚至不经烘烤,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或者自然风干.这样一来,其制作的斑马纸自然表面光滑平整,不过你也不必紧张,无论劣质斑马纸穿上了多么华丽的外衣,即使逃过了你的火眼金睛,也逃不过你的金箍棒——
第二招:测附着力
测附着力就是检测斑马纸胶膜粘附的拉力。测试拉力的方法很多,科学的方法是将热压在LCD上的斑马纸,用拉力器测量;也有些人把一整张斑马纸对折后(胶膜相对),放在台面上用指甲或其它工具边括边按,待斑马纸的接触面粘连后迅速扯开,看胶膜是否被分离,这种方法既烦琐也不准确。我们的方法是:将斑马纸的离型纸撕开后,放于光滑的玻璃平面上(胶膜面朝上),然后用大母指指甲尽最大力量去括胶膜,如果胶膜能应指而脱,此斑马纸绝对不可用。此类斑马纸用后长则半年,短则三个月或更短时间,当遇冷、遇热、遇潮或机械性震动时很容易自然脱落。
第三招:抗氧化测试
抗氧化测试其目的就是测试斑马纸的使用寿命。曾经有一个专门生产电子小赠品、小礼品的工厂老板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这些小礼品、小赠品最好一到客人的手里就报废,如此一来我才能月月有订单,天天有交货!面对这样的老板我们的确无言与对,但是我们做事业的底线是什么?除了要营利以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操守职业道德。只有这样,才是对别人负责,对自己负责!那么,如何去测试斑马纸的抗氧化寿命呢?在没有专门的机械设备情况下,把斑马纸的离型纸撕开,然后把斑马纸贴在透明的玻璃窗内,每天保证太阳光线能直接照射8小时以上。如果是劣质斑马纸,其胶膜三天后开始氧化,一周后开始脱落。优质斑马纸最少一个月后开始变化,三个月后开始脱落。你也可以把进口斑马纸贴在一起进行对比,俗话说:不怕不识货,最怕货比货!

楼主:
2楼的回答好像和问题不太相关啊

网友B:
好的一二十年都没事,差的难说。

网友A:
怎么会不相干?你买差的,个把月就坏了。好的十几年都没问题。而且这个和你压的技术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