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8255+ds12c887

楼主(2011-05-30):
51单片机+8255B口,驱动DS12C887显示时间,同时做了2个板子,1个板子显示正常,一个板子只有偶数,例如:10年10月10日 12时30分 40秒,走的时候也是2秒2秒走,设置时钟时也只能2为单位设置,例如我要设置11年,保存后还是10年,设置12年则显示12年,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A:
8255好古老的东西。

楼主:
是的,什么原因?请指教

网友B:
猜测是8255损坏。
既然是两块板,可以通过掉换芯片来确定。

网友C:
有可能是芯片有部份损坏,也可能是PCB或焊接问题,前者用交叉替换即可判别,后者用万用表测量查找。

楼主:
神奇的九寨,什么都换了,这板子就是不行,奶奶的。。。。
板子上也没发现有什么粘连和短路情况。。。。
以前8255的复位脚和单片机复位脚是连在一起的,老是上电后液晶刷不了屏,所以我单独对8255复位,结果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整出多的问题了。。。。
用8255真是一生的痛。。。。。。。。。。

网友D:
我51和DS12c887的板子  读不出来数据  你能把你读12c887的函数 给我看看不 ?

网友E:
可能通信的时钟频率高了。

网友C:
好好检查吧,没什么奇怪的事,只是你没有找到问题而已。

网友A:
"走的时候也是2秒2秒走"-------是每一秒钟走2秒呢,还是每两秒钟走两秒呢?
如果是后者,说明走时准确,只是读的时候最后一位不管是1还是0,都读成0,那么就要重点检查D0这根线了,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当然我没用过12c887,只是根据经验猜测。

网友A:
九几年89c2051刚出来时,用8255做过编程卡,用来烧写2051。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学生啊,怎么尽是用些老旧的芯片?82C55似乎维修配件都不好买到,哈哈。
老师偷懒,一本教案用上十几二十年,从不更新。

网友F(2011-11-17):
晕我还专门去电子市场找8255好不简单才找到,原来是电子垃圾。

网友G: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些东西是经典啊,不能改,书是理论,自学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