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失调电压等参数每次上电后都一样吗?

楼主(2011-05-30):
(无正文)

网友A:
那可不一定。
这些参数都与温度有关,温度变化了肯定不一样。另外,这些参数还会随时间变化,虽然变化很缓慢。

楼主:
不考虑温度漂移和时间漂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运放的参数会变吗?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特定的运放,这些参数是不是一个固定值?就像一个标称1k的电阻一样?

2# maychang

网友B:
How can you not to take the time dirft into account?

网友C:
应该是一样的,除非你用了杂牌水货。

网友A:
3楼:
不考虑温度漂移和时间漂移的影响,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运放,这些参数是固定值。

网友D:
产品可以通过出厂校正来减小这个固定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