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20 程序运行时对flash擦写

楼主(2011-05-30):
lpc2220内部没有flash,故在外部加一flash(sst39vf800a),地址 0x80000000,当程序在ram中调试时对flash块区擦写没问题,但是当程序放入flash中运行时,如仍处于单步调试阶段,运行也没有问题,可是全速时,擦写flash就出现取指错或取数据错,请大虾帮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楼主,你确信程序能放在flash里面运行?不丢数据就奇怪了!

楼主:
芯片本身是不带flash的,他支持程序在flash中运行,或则调入ram运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现在只是想利用剩余的flash空间,把它当eeprom使用,这应该是可行的,我看到有人是这么用的,只是我没实现好!

网友B:
这个我以前研究过,确实不行,给你3个建议。
1,用2个flash,一个放程序,另一个被读写。
2,做个启动loader,启动后,将程序读入ram中运行,然后操作剩余flash。
3,改用有内部flash的 2214,管脚都兼容,用ISP就行了。

网友C:
用2个flash,一个放程序,另一个被读写 这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