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0128液晶屏现实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最近在使用240128A的液晶屏,发现有些问题。程序下载进单片机之后,屏幕上没有显示但是反复下载几次后显示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2011-08-11):
兄弟,这东西用起来麻烦,推荐使用RSIG240128A01 串口液晶模块。RS232接口,只要你会用单片机就OK.

网友B:
多半初始化后延时不够造成的

网友C:
可能是你的初始化没做好吧。
上电后,对RST脚进行以下操作:
拉低300MS,再拉高300MS,然后一直保持高电平。
然后写液晶屏的初始化程序。
如果没有RST脚,则延时500MS后进行初始化。
你试试这样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