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楼主(2011-05-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应该去看模块的手册,有的模块有复位指令,有的带有硬件复位,都没有则采用电源控制重上电的办法来复位。

网友:
你可以看下这两个文件,应该对你有帮助

GR-87 Spec 060221.pdf

M-87 SPEC 070627.pdf

楼主(2011-07-01):
虽然都不是我要的结果,分还是给了吧

网友:
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