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奇怪的错误

楼主(2011-05-30):
keil编译出错,思来想去没找出原因。短路了。求助大家帮忙找错。大家看看,我的主函数里什么都没写,他还是提示错误。我把头文件换成#include <reg52.h>就OK啦。我看看我的头文件。感觉没得问题呀。
头文件定义  如下。。。
#ifndef _1602_H_
#define  _1602_H_

struct _LcdPoint{         // LCD 模塊的點的結構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typedef struct _LcdPoint LcdPosition;         //定義液晶模塊顯示位子的類型 用於存放當前液晶模塊的光標位子
extern LcdPosition LcdNowPosition;

/*=====================================================
清除显示的数据 (清屏)
======================================================*/
extern void LCDClear();
/*======================================================
   初始化lcd子程序
   void LCDInitial()
   將液晶初始話為 2行16個字符 無光標 模式
=======================================================*/
extern void LCDInitial();
/*=======================================================
顯示位置定位設置
將光標位置設置到x,y坐標位子
void LCDSetLoca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參數為需要在lcd模塊上顯示的位置坐標
坐標定義是lcd模塊的左上角為原點向右為x向下為y
x取值為0~15
y取值為0~1        定義了宏 LCDROW1 0         第一行
          LCDROW2 1         第二行
=======================================================*/
extern void LCDSetLoca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在指定位置显示数出一个字符
void LCD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howdata)
x,y:為需要顯示的字符的需要顯示的坐標
x值為0~15
y值為0~1或LCDROW1 LCDROW2
showdata 是需要顯示的字符
=======================================================*/
extern void LCD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howdata);
/*==========================================================
在指定位置處開始顯示一個字符串
void LCD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x,y為位置坐標
buf為字符串指針
此函數具有自動換行的功能
===========================================================*/
extern void LCD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buf);
extern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
在指定的位子显示一个不大于255的整数
LCD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um)
x,y 为显示位置 num为要显示的数
===========================================================================*/
extern void LCD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um);

#endif

求解释

网友A:
这就是说明你的头文件里有问题

楼主:
可是我实在没找出原因来。。。:L

网友B:
你的标点用的是拼音的吧?就那分号。

网友C:
语法错误 。第一个,我就不知为何,主函数不是正常的参数表?

楼主:
标点,头文件里的标点错误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