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中断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5-30):
我有几个问题请教:
1.、所有教材和参考资料上都有写外部中断0的入口地址是0003H,为什么我在试验过程中把0003H改成0008H、0018H等地址后,中断现象仍然正常?
2、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内部结构都一样,为什么实践过程中,外部中断0的现象合适,外部中断1的现象有时不正常。比如说:程序中有一句:CLR  EA (关总中断,仍然有中断现象产生?)
3、程序中设置触发方式为1(IT0=1)时,中断信号由1变0时应为有效的中断源。为什么经常出现:1——0有时有中断现象,有时没有中断现象;0——1有时没有中断现象,有时有中断现象。感觉和理论不一致。(此处的中断信号是由开关产生,1为开关闭合,0为开关断开)

网友A(2011-08-29):
你直接跟一下用汇编写下程序,在0003H设计个断点,跟一下中断,你就发现知道为什么放0008H也可以的

网友B:
1.、所有教材和参考资料上都有写外部中断0的入口地址是0003H,为什么我在试验过程中把0003H改成0008H、0018H等地址后,中断现象仍然正常?
:你0018H以上的中断地址中没有加任何的指令,默认就是NOP,那么中断发生时,就会一路直行下来形成假象。
2、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的内部结构都一样,为什么实践过程中,外部中断0的现象合适,外部中断1的现象有时不正常。比如说:程序中有一句:CLR  EA (关总中断,仍然有中断现象产生?)
:这个要么是你代码错误,要么是你理解错误。
3、程序中设置触发方式为1(IT0=1)时,中断信号由1变0时应为有效的中断源。为什么经常出现:1——0有时有中断现象,有时没有中断现象;0——1有时没有中断现象,有时有中断现象。感觉和理论不一致。(此处的中断信号是由开关产生,1为开关闭合,0为开关断开)
:这个同第二条,要么是你程序错误,要么是你理解错误,另外,需要保证触发脉冲有一定的持续时间,超过了CPU识别能力的短脉冲,则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