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小日本的电源电路

楼主(2011-05-30):
今天看了个小日本的电源电路,发现在PCB的线路上又加了新的焊线,不知道是什么用的

网友A:
拜托,不要每个板块重复发帖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为了增加曝光率啊

网友B:
有意思吗.

网友C:
进来了就看一下,好像焊锡多。

网友D:
增加线宽,可以通过较大的电流了~

网友E:
为了过大电流.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从电路上看,电阻的功率只有那么一点大,电路能过的电流再大也徒劳无益的。

网友G:
毫无意义,就算铜箔能承受,你电阻能承受吗?

网友H:
看不出有什么好的。

网友I:
什么原因?

网友J:
电源板的通用做法,加粗连线嘛

网友K:
LZ这个问题还发过其他的重复贴,记得老x的回答意思是:纯属不懂装懂 滥用阻焊层开窗。

网友L:
某人意见:这个插件IC靠板边,估计出现过机械应力损坏,所以增加焊盘面积和厚度。

网友M:
好。。。学习

—————————————————————————————————
值得购买的平板电脑
7寸平板电脑推荐  平板电脑品牌
2011年平板电脑推荐 最受欢迎的平板电脑   触摸按键
   led调光

网友N(2011-07-01):
个人感觉可能是工艺上面的考虑,这是一块波峰焊工艺板子。波峰焊不良率比较高,而且,波峰焊最小元件是0805封装,但请注意这个板子上很清晰的有0603的电容,而且整个板子无明显补焊痕迹。所以生产工艺比较强的。

网友O:
看不出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啊……都是小功率的电阻,开阻焊有用吗?盼牛人解答

网友P:
应该是小功率电源吧!http://huameng-tech.taobao.com/

网友Q:
回复 网友L:
但是看上去板子还是挺新的

网友R:
这东西就是糊弄呢

网友S:
抗脱落,焊接好,

网友T:
那说明厉害了,还是厉害了,还是厉害了

网友U:
有点晕哦

网友V:
应该会有用吧 多用锡会多花钱啊 工厂应该不会这么浪费吧

网友W:
这种板子没多少可以学习之处,性能不咋样,容易老化,

网友X:
看看细节上的工艺,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Y:
哪位大侠把原理图画出来看看

网友Z:
同意20楼的意见 :lol

网友B:
板材比较好啊。。

网友AA:
日本,就是日本啊,先进的技术啊。晕

网友AB:
工艺先进

网友AC:
回复 网友L:

有见地

网友AD(2011-08-03):
小日本是电子强国,没办法,别人的工程师水平也是很高的

网友AE:
小日本的东西通常余量都做得很小,刚刚够用。寿命一到就呜呼哀哉了。

网友AF:
看过之后,感觉比国内的做的好

网友AG:
小日本的东西通常余量都做得很小,刚刚够用。寿命一到就呜呼哀哉了。
引用 网友AE:

这才是高明之处,从整体寿命一致性来讲也应该如此

网友AH:
哈哈哈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实干什么的来啊,我以前是听说过用这种方法来增大电流,但是就是楼上所说的小日本的电阻的功率是多大啊?他能受得了吗?

网友AI:
可以增加电流和散热

网友AJ:
处于机械应力和散热吧。

网友AK:
是不是日本的板子,,怎么这么丑陋

网友AL(2011-09-14):
完全没有意义,
增加电流的话,线路板能承受,那些小得电阻,三极管怎么办呢?

网友AM:
有意思吗

网友AN:
看电路图 比较好点!!

网友AO:
过大电流吧

网友AP:
增加电流容量
1# hai654321

网友AQ:
开关电源也有高频部分,为什么人家的一个充电器可以买到100多,国产的几十块都没人要,以前还在学校的时候有测试过东芝原装笔记本电源和联想笔记本电源的各个电参数,全面压倒联想。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相对无线电并不高,但小日本做到了精益求精,这些焊锡有些并不是为了增大导通面积,而是相对高频信号改变导线的RLC,减少导线带来的RLC值,让器件之间达到最好的搭配。(个人猜想而已)
在日本留学的朋友说本土只有那么区区的几个品牌的充电器和电池可以购买,这一点不可否认小日本做的很好很好,一般的企业要是产品开发能力和产品质量上不去,他们不会黑心去生产一些假冒伪劣和高仿产品去浑水摸鱼,这一点看看我们国内的配件市场,一年不如一年,质量越来越烂,高仿和山寨充斥着全国上下每一个配件店,研发精神全部转向怎么仿制人家,从外壳到用户界面,悲哀……真正的悲哀在于核心技术摆在那里让你仿都仿不出来。

网友AR:
20楼正解

网友AS(2011-10-19):
64楼说的真好

网友AT:
增加焊锡,是为了加新焊盘让电流更流畅。

网友AU:
不记得是否看过这个帖子了……

网友AV:
像是负片画的板。和家电上用的板有点相似。

网友AW:
64楼正解!

网友AX:
该不会防止电流过大,预防板子被烧吧????

网友AY:
应该是“测试点”,ICT测试。

网友AZ:
增强稳定性,持久耐用

网友BA(2012-03-21):
回复 网友AQ:
很佩服你的探索精神,向你学习!

网友BB:
功率大电阻就大吗?个头大智慧就高吗?如果你这逻辑**就是个脑残!

网友BC:
小工艺,大智慧。

网友BD:
线路上的焊线是电流增强设计;
插座脚上的拖锡焊盘,是防连锡设计。

网友BE:
20# wh6ic 貌似你的解释能通

网友BF:
耐磨损。。。用的时间长吧

网友BG:
主要目的为降低线路阻抗

网友BH:
电路板上有大元件,过波峰焊时需将温度调高,速度调慢,相对小的器件来说需要散热,否则会由于过热损坏。

网友BI:
这时小日本的专利么,你没发现开关电源都这样的么,增加线径,过大电流而已。

网友BJ:
主要是考虑电流的。电源板子上通常情况下会把一些可能是大电流的线裸露铜皮,之后上锡。这样其实也就是增加了宽度

网友BK:
不是山寨的吧,完全没必要

网友BL(2013-04-03):
方便测试用?

网友BM:
用来好散热

网友BN:
是为了防止焊接时,铜皮挂掉吗?不像啊

网友BO:
作用:让我们在这里讨论

网友BP:
应该用分压作用,减少信号的损号吧!

网友BQ:
也认为没有意义。

网友BR:
高频信号趋肤效应较强,所以增加过锡应该是徒劳的,因为表面积增加不了多少。那它是干什么的呢?这是由于采用的是贴片元件,所以需要散热良好,才能保证电路工作寿命。而线路板的绝缘漆并非良导热体,所以需要裸铜。过锡只是假象而已,只是在过波峰焊时留下的附属品而已。

网友BS:
1OZ的板子, 铜皮厚35um, 厚度的1/2为穿透深度的话, 也可满足15MHz的“高频信号”, 电源板频率不过区区几十到一百多KHz,100次谐波也不过几到十几M。
如取电源需传递1M以内信号,穿透深度大约70um,塘锡0.2mm厚是比较适合的。
锡的电导率较小,穿透深度比铜要大些,另外考虑能量主要集中在基波及低次谐波,高次谐波的能量较小,实际上更厚些更好。

xu_
感谢分享。

网友BR:
上次忘了大家在说是开关电源,这里补充一下,开关电源的电路属于脉冲电路,所以不能以一般的电路来看待。应该归属特殊的数字信号。如果输出内阻过大,则在较大功率输出时,纹波会很严重。个人见解。

网友BT:
看着养眼

网友BU:
主要是看人家的电容放置的位置

网友:
不怎么样吗,还不如我

网友BV:
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BW(2013-05-16):
单面板,为了增加铜箔牢固度的

网友BX:
没什么用吧。。。。

网友BY:
个人感觉是:素质问题,你想到的人家也想到了,你没想到的人家也想到了,所以小日本今天能这么厉害,国人思想:小问题无所谓了,这个无所谓那个也没必要,所是就等于‘山寨’,国人还要多学习(一定会很多开骂了)

网友BZ(2013-11-03):
防止虚焊
引用 网友CA:
| 显示全部楼层
没剪脚呀

网友CB(2013-12-24):
有点意思。在这里不是为了通过大电流的,你看那K级的电阻,电流才多大?日本人不是傻子。增加工艺可靠性而已。单面板布窄线,过波峰焊时温度过高铜皮容易掉的。在大电流的地方这样做肯定是为了通过大电流,这里只是通过设计上简单处理就能提高生产可靠性。

网友CC:
可能是焊接工艺的需要。。。。。
它这板子应该是波峰焊,这些线大概会改变锡的流动,改善成品率。。。。。

网友CC:
贴装元件都加了锡尾,可能是要降低短路的发生。

网友CD:
为了让你发帖撒

网友CE:
助焊,大电流

网友CF(2021-04-25):
电流大时加锡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