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小日本的一个电源,有点困惑

楼主(2011-05-30):
今天看了小日本的电路电路,发现在PCB的线路上又加了些焊线,不知道是不是没事找事?

网友A:
不是没事找事,
1是为了增大电流,
2散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在做PCB板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B:
大功率电源都这么做,易达的有一款特别大的电流处在覆铜上做了金属片,焊接上去, 做PCB的时候这些地方别铺阻焊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如2楼所说的,增大电流了啊

网友A:
soldermask层上画线

网友C:
通过电流增大咧!

网友D:
不止是小日本的电源,国内的许多适配器里面也是这样搞的

反正是增大载流能力,要么是增大长期工作的载流能力
要么是有时后端存在大电容,虽然工作电流不大,但防刚接电时冲击电流而这样设计

网友E:
在争取效果里面还是有很多需要的措施的

网友F:
发表个意见,Layout软件应该有这个自动开窗的功能才好,呵呵。

网友G:
减小电阻,增强散热.不过看了有几出好像并不需要.

网友H: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啊,那么大的引线还加锡层,只和一个10K电阻相连,应该不用加大电流吧

网友I:
开窗上锡是为了增大载流能力。但这个觉得没有必要加。电阻本身的载流能力就不强。

网友I:
这个板子还增大了灰尘的接触面积,在潮湿、灰尘大的地方不是容易短路?

网友J:
画板的刚学会开窗就到处加锡

网友K:
你说的不错啊
17# pa2792

网友I:
从锡的光泽度看,锡非好锡,应该是国内生产的冒牌。插件的弯角再焊而且弯到隔壁线上去了,短路隐患存在。

网友L:
应该属于到处乱开窗,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