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掉STM32库文件中无处不在的函数assert_param?

楼主(2011-05-30):
如何屏蔽掉STM32库文件中无处不在的函数assert_param?O(∩_∩)O谢谢!

网友A:
/* 防止重定义 ----------------------------------------------------------------*/
#ifndef __STM32F10x_CONF_H
#define __STM32F10x_CONF_H

/* Includes ------------------------------------------------------------------*/
/* 当不需要使用以下功能时,注释掉相关头文件,删除相应的C源文件即可------------*/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clude "stm32f10x_bkp.h"
#include "stm32f10x_can.h"
#include "stm32f10x_cec.h"
#include "stm32f10x_crc.h"
#include "stm32f10x_dac.h"
#include "stm32f10x_dbgmcu.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stm32f10x_fsm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include "stm32f10x_pwr.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rtc.h"
#include "stm32f10x_sdio.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include "stm32f10x_wwdg.h"
#include "misc.h"  /* High level functions for NVIC and SysTick (add-on to CMSIS functions)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说明   assert_param 用于参数检查.
  * @参数  expr: 假如expr是flase, 将会调用 assert_param
  *   报告错误发生所在的源文件名和所在的行数
  *   假如expr 是 true, 将步返回值.
  * @返回值 无
  */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int8_t *)__FILE__, __LINE__))
/* 函数定义-------------------------------------------------------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else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endif /* __STM32F10x_CONF_H */

/***********************************文件结束***********************************/

网友B(2012-02-27):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debug的话。就不会参与编译,是吧?

网友C:
非DEBU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