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芯片管脚上直接打过孔吗

楼主(2011-05-30):
能在芯片管脚上直接打过孔吗

网友A:
在焊盘上打过孔的方式容易造成贴片元件的虚焊(因为焊锡会流到过孔里面,引起漏锡;现在有微过孔和塞孔两种工艺允许把过孔放到焊盘上,但非常昂贵。),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尽量慎重使用。

网友A:
当然如果你采取的是手工焊接就无所谓。

网友B:
采用盲孔就可以的,比如手机设计

网友A:
实心孔一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