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频四分频电路

楼主(2011-05-30):
输入一个80KHZ,50%的占空比的方波,要把它变成40KHZ和200KHZ的50%的占空比的方波,我用了D触发器,效果不好,出来的波形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输入一个80kHz,50%的占空比的方波,要把它变成40kHz和200kHz的50%的占空比的方波,我用了D触发器,效果不好,出来的波形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请高手指教。

200kHz的数据是不是应该是20kHz?

网友A:
输出波形不好或不对,不但要看输出,也要看输入端。

楼主(2012-12-08):
引用 网友A:
输出波形不好或不对,不但要看输出,也要看输入端。

输入端是正确的,就输出不对了,变形或者乱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