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以下几个小小问题

楼主(2011-05-30):
1.请问一般的MCU IO口的5V高电平是否能够为外部提供5mA的电流?

2要驱动SOT-32封装的9013三极管,最小要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A:
请仔细研究MCU I/O驱动能力和9013管子。

楼主:
MCU俺没玩过,所以不知道其IO驱动能力,9013应该有1MA的电流就可以开启了吧

网友B:
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阅读Datasheet得到解答。为了避免你读N份Datasheet,第一个问题给你说下,大部分现代MCU可以驱动到5mA,但是输出电平会显著恶化。

网友C:
看芯片资料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MCU规格书了,还要看是使用哪种IO,否则,谁也不敢说。
驱动s9013三极管的电流很小就可以了,如果负载电流不大的话,有100uA足够(要选用放大倍数稍大点的管子),其实,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计算,Ic=IbxB。

网友E:
A1、如果是弱上拉型IO就不行,多数MCU的IO口都是弱上拉型的。
A2、要看该晶体管用来干什么,外电路是什么,Ic=直流放大倍数×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