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稳压管,为何稳定在2.4V?

楼主(2011-05-30):
用的是1N4728 3.3V,接在运放的输出端口,前面有个电阻的,电阻的一端是10V时候,理论上 电阻的另一端应该是3.3V,怎么会最大就2.4V 呢?

网友A:
是不是你稳压管质量不行啊换个试下

网友B:
电阻太大了.

网友C:
量下电阻上多少V

网友D:
通常是应为你给予的电流没有达到额定值造成的。

网友E:
可能你稳压管两侧的电压只有2.4V!假若不考虑稳压管,那么节点没有稳压管稳压大的话是多少就多少,比稳压管大的话那就是稳压管的值了。
不知道我说的明不明白!

网友F:
猜测:稳压管两端电压没达到最低的方向击穿电压,也就是反向截止了,你去掉二极管分析电阻另一端看是不是还是2.4V

楼主:
如图
1K电阻我改成了510,电压2.6V。还是不行哦
运放输出端口电压为10V的,用表量过,TADC1接的是stm32

楼主:
不过不管稳压管是否击穿,转换出来的电压值(12位)非常稳定,不用滤波,一个单位来回跳动

网友G:
你把流过1N4728的电流整到七八十mA的话,它就是3.3V了。
看看1N4728规格书中3.3V的测试条件吧,别光会瞎整。

网友H:
不符合你设计的要求,负载要考虑的

网友I:
稳压管其实VI曲线非常“软”的,有一次设计就栽在它上面。

网友J:
有运放,有稳压二极管,又AD,不知道想干嘛!
要稳压电源该用运放做BUFFER啊!

楼主:
稳压管的认识一直是书面上的,这次第一次使用,学到不少,看到别人图是这么画的就拿来直接用了。
如果不想AD端口出现高于3.3V的电压,这个电路应该如何接呢?用二极管么?那么端口电压肯定会比3.3V高一点的了

网友K:
限流电阻太大了,电流不够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