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比设备功率大很多有问题吗?

楼主(2011-05-30):
我选用的工业相机是3W左右的,开关电源供电,手头有个开关电源是250W的,这样用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如果电压匹配就没有问题。

网友B:
这要看你的250W电源空载时是否能够“稳得住”,即输出电压仍在额定范围内。某些开关电源在负载电流小于某值时不保证输出稳定。

网友C:
大功率开关电源往往有个最小负载的要求,如果能满足就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当时手头有个250W的就用上了,好像有点问题,我去买 个小功率的测试下。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