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堆电流请教?

楼主(2011-05-30):
平时功放里的桥堆好多种,请问怎么看它的电压和电流?:handshake

它们和电流能看出是多少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但是为了确保准确,到gooogle上去搜索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楼主:
能否直接帮我解释一下呢?

网友B:
有的桥堆会将耐压和载流数值印在表面,没有的话需要去查阅器件手册。

网友C:
根据百度百科3510指35A1000V

楼主:
:funk:有那么大的电流和耐压直吗?

网友D:
要不然用这么大个封装干嘛

网友D:
D5SB 60==>5A 600V
KBJ606G==>6A 600V
RS603==>3A 600V

网友A:
通常是前面表示额定电流值,直接读数就可以;后面(一位或两位)表示反向耐电压值,读值要查看资料。

网友A:
回复 网友D:

"RS603==>3A 600V"
应该是:6A,200V吧

网友E:
看datasheet,有的丝印上没印,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