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的限流电阻放在哪个位置好

楼主(2011-05-30):
接口处有TVS,后面接限流电阻,然后进入芯片

芯片离端口较远,芯片在电路板中央,接口在电路板边缘

请问限流电阻是靠近端口好,还是靠近芯片好?

网友A:
电阻靠近芯片放置,TVS靠近接口放置。注意电阻功率不要太小。

楼主:
这样的话,静电发生时的残余电压会深入到电路板内部了?

网友A:
这就要看你选择什么参数的管子了,余量要够,电阻就是为了后面的残压再做一部分吸收的。

网友B:
同意2楼观点

网友C:
限流电阻靠近芯片放置,TVS二极管靠近接口放置。电阻功率不要太小。

网友D:
这样的话,静电发生时的残余电压会深入到电路板内部了?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弄明白TVS和电阻在这里的作用。

TVS是对ESD放电电压进行钳位的,电阻是对ESD放电电流进行限流的。
电压钳位的作用是将静电电荷尽快导入到地,避免干扰感染内部其它电路,所以进板以后应该立即接到TVS上,
电阻限流则是为了防止后面的芯片被大电流冲击出现闩锁现象,所以肯定是贴紧芯片放比较合适。

网友E:
你需要弄明白TVS和电阻在这里的作用。

TVS是对ESD放电电压进行钳位的,电阻是对ESD放电电流进行限流的。
电压钳位的作用是将静电电荷尽快导入到地,避免干扰感染内部其它电路,所以进板以后应该立即接到TVS上,
...
引用 网友D:

同意7楼,顶!

网友F:
理论上来说,电阻放那里都有限流作用的。
但是电阻在遇到高压时,会漏电的,一般贴片电阻超过250V就表现出异常,所以尽量贴近芯片放,上面的电压会低些。当然,如果分2个电阻,贴芯片一个,靠接口一个,那更保险些。
而TVS本来就是干粗活的,顶在最前面。
从接口到芯片的走线是很重要的,为了提高EMC性能,走蛇形线,包地,做放电针,都是可以考虑的措施。

网友G(2015-10-12):
学习一些小细节问题

网友H:
确实要搞清楚每个元件的功能,和噪声的来源才可能设计出质量好的产品.

网友I(2016-05-25):
实际验证 确实是电阻放在TVS之后 比较好,但是我们一般串的是几欧或者0欧,限流的作用应该很小才对,对静电防护作用却很明显

网友J:
学习了,收货很大啊

网友K:
大神出手

网友L(2017-02-23):
引用 网友F:
理论上来说,电阻放那里都有限流作用的。
但是电阻在遇到高压时,会漏电的,一般贴片电阻超过250V就表现出 ...

你好:
请问下这个限流电阻的值怎么选取呢?
我现在板子上有个连接器带插拔,有个IO口连接到3.3V的mcu上。
使用5V的TVS管,Vbr=6.8V,钳位电压VC在1A电流为12V。IO口最大耐压3.6V,最大灌电流25ma。
请问下这个限流电阻计算是不是:  (12-3.6)/25ma=330欧姆?